1200PLC在线监控问题

楼主(2025-04-14):
公司好几台1200PLC连接时可以在线查找到IP地址,但不能上载程序,我现在只想在线监控一下程序,博图软件能否在不上载程序的情况下直接在线监控PLC程序?

网友A:
。。。。你的要求不过分 。

        博途可以在线监控程序 。

        注意 :

        你需要知道现在运行的程序是用博途哪个版本写的。
        然后选择对应的博途版本进行连接 。

网友B:
现在就能体现博图被诟病的原因了,你的安装多个版本

网友C:
V13-V20都尝试一下

网友D:
相同版本都不一定100%好用呢

网友E(2026-03-16):
你能搜到就是可以的 新建一个项目 然后在线访问 搜索 搜到了以后看你的plc是哪个 然后在线有个作为新站上传 上传就行 博图版本不一致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