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置为复位反复和程序不执行的问题

楼主(2025-04-15):
第一个机器和第二个机器都出现了气缸在反复跳动的问题,监测到值在01变换。第二台机器的电机在运动到中间是应该停止,监测表中显示,开关是接通的,然后机器应该停止,但机器一直向右运动到底,导致未能进行高度检测。关于第一个机器的plc,我观察到在气缸跳动时,plc上的DIb0在闪烁,但是我并未用到dib上的接口啊?第二个机器的plc也是如此,只不过他闪烁的是dib1。希望各位大佬能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监控程序看看再说吧

网友B:
工艺你了解清楚了?
气缸控制或许就存在问题

网友C:
估计干扰没有处理好,开关电源plc电机都要单独接地,不饿能串联接地

网友D:
程序不停置位和复位之间来回反复横跳,都是你自己程序问题,不要动不动就晒出自己写的程序,一般没人去反复看你的程序从而帮你找问题所在,这个靠你自己去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