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485与汇川变频器通迅。

楼主(2025-04-15):
就是用触摸屏里面的脚本可以控制正反停。用里面的位控制没反应。还忘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昆仑通态没用过
威纶通的,直接关联地址然后在地址里面直接输入数字即可
但要注意变频器手册的地址是十六进制,如果触摸屏用十进制的话,需要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