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15):
国产的变频器品牌多如牛毛。
你买变频器被坑过吗?
你相信那些厂家吹嘘的,价格低质量好?
作为一个菜鸟,我们从自己看得见的地方入手,去判断一个变频器的寿命。更靠谱。
教你一个简单的方法,只需5分钟就能判断出这变频器的寿命。

第一。首先要明白。一个变频器在软件上。多写一条代码,或者少写一条指令,是节约不了成本的。一个在市场上,在销售的变频器。相同价位的芯片。他们在软件上的性能基本上是差不多的。就算有点差别也是不大的。而那些销售人员。从用户看不到的地方去吹嘘软件的功能强大。我们可以忽略不计。

第二。国内所有的变频器厂家《没有之一》,只是买来硬件自己组装而已。
           所以买来的硬件好一点,寿命就长一点,仅此而已。
           更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用料好一点,这变频器的寿命就长一点。
     汇川的电解电容。是湖南艾华的RR系列。从爱华工厂官网查得,它的寿命是4000小时。
这是另外一家的,他的电解电容也是湖南艾华的。爱华的官网上查的它是RJ系列。他的寿命是8000小时。
所以大家从这个用料上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寿命差别。
然后大家可以从一些细小的地方可以看出他们的寿命之差别。

看他的端子,这个可以看到明显的差别,一个是镀金的,一个是不镀金的。

然后大家可以直观的用卡尺去量一下它这个基板的厚度。一个是1.6的,一个是2.0的。
变频器在使用5年以后,基板厚度在2.0的。故障率明显的低了好多。
从这些我们肉眼可见的细节中。就轻而易举的判断出两个产品的寿命长短。

国产料,如光耦,

网友A:
作为一个菜鸟,最简单的判断就是看价格,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B:
一般还是看大品牌,稍有点底线

网友C:
很多杂牌变频器的电容比汇川变频器的电容好

网友D:
用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是设计,以及售后,技术支持。

网友E:
用料是一方面,电路设计也重要。另外品牌的多少有点底线

网友F:
有些场合无所谓,用三年 两年的。有些设备场合还是要用好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作为一个菜鸟,最简单的判断就是看价格,一分钱一分货
国产统一后, 比苹果还贵. 所以价格在无法评判的地方没有参考价值.
另外, 因为追求GDP和投资的缘故, 社会在大力提倡短寿命产品. 每次接到招标, 要求设计寿命20年, 25年, 其实它的招标就是换掉前几年的产品.

网友H:
回复 网友G:
社会导向是最大因素。之前的人讲质量追求“用不坏”,现在的人讲质量追求“喜欢”。
神马价格价值的经济学经典定律,早已成为历史。价格(我们官方还有物价局)都是靠吹牛逼吹出来的,光鲜的表面下谁知道里面是什么坏水。

楼主:
软件上,相同的成本,谁不想做好,
做伪劣产品,就一句话,就是在原料上省几个钱而已,
但是,如果变频器是你自己用的。用低价伪劣的产品,并不能省钱。
我举个例。
  产品A,寿命五年。售价500元。你用两个产品。你花1000块钱,可以用10年。
  产品B,寿命三年。售价400元。你用三个产品。你花1200元钱,可以用9年。
这就是经济学上的3*3见9,与2*5得十原理,
改革之前。用前者,改革之后用后者。
绝大多数人。会选择400元,

网友I:
亮光黄可不是镀金,是镀铜,亚光黄才是镀金,参考金手指

楼主:
买的时候,指明镀金的

网友J:
现在内卷的价格导致绝大多数设备供应商心理,只要质保期内不坏就行了。生产质量好,寿命长的东西厂家往往倒闭的比较快,比如以前的电风扇用了20+年还没坏,但是价格比较贵,现在的电风扇用了一两年就不行了,但是价格便宜。劣币驱逐良币。可悲!

网友E:
现在国家也让你快速淘汰,促进gdp

楼主:
我们反其道而行,我们向客户承诺,无论任何品牌国产变频器,你能找到用料优于我们的,原银奉还!!!

网友K:
回复 网友I:
镀铜是紫铜色的,另外这些端子要么黄铜镀镍,要么镀金防氧化,我还没听过镀黄铜工艺。。。BV导线倒是见过黄铜镀铜以次充好

网友L:
确实是这样,10年甚至更早期的西门子ABB变频器用了这么多年以后才第一次坏。反观其他品牌的,装上还没出保就坏了。还真没见过国产变频器能用5年或者10年没修过一次的呢?不知道各位师傅有没有见过?

楼主:
你从用料就能估算出大致寿命,
软件的优秀,基本上只能决定性能,
你用4千小时的电容,无论软件怎样优秀,不可能让它的寿命达到8千小时的电容。
做伪劣产品,能偷的,也就是用料的成本,
人工费这些,差不了多少
还是靠自己的判断更加可靠,这个社会没有了诚信,
我们对客户说,打开我的机壳,你如果还能找到更好用料的,就选它,
我们许多机器都用了10都年

网友M:
就凭这几个就好判断?
变频的寿命很多影响因素的,使用环境,使用工况
变频器的软件,这个人家是研发的重点,一个张力控制的变频可以当作普通的变频去用,你一个普通变频就不能当一个张力控制型的去用,你打开看硬件,没啥很大差异的,但价格就会差异化了

楼主:
国内真正能对变频器底层代码,作修改,也就两家。还只是修改,修改当年华为搞的那个,在这个圈子混的,都知道,不做过多解释,

网友N:
一分价钱一分货,还发这么多,显得你多有能耐似的,还看不起国货

网友O:
还是要看用料的。

网友P:
其实也未必
电解电容器的寿命其实关键因素是温度,温度每升高10度,寿命降低一个量级
4000小时 105度电解电容,在85度寿命可能可以达到40万小时,而工作在95度,寿命也就4万小时。
这里最大的问题其实不在选材了,而是怎么降低电解电容器的温升了。
电解电容器的可流过的波纹电流是有限的,波纹电流是电解电容发热的根本原因。
如果设计的好,其实和电解电容器材料关系有,不是绝对的。

增加电容器的数量,有时可能比选用的电容更有效

有些地方,电解电容纹波电流很小,其实选什么电容,关系不大,纯属一个成本质量控制问题

网友Q:
回复 网友L:
最近接了厂的电器,用的是YUQIANG 的变频器,几十台,有十来台是17年的,前几天拆下来了一台,测量了下,电容基本没有什么衰减,板子的三防漆刷的也挺厚的。。。感觉还算不错。。。。

网友R:
理论上跟实际有时候不同

网友L:
回复 网友Q:
这种品牌按照现在的生存法则,现在还能生存下去吗?

网友Q:
回复 网友L:
莫宝搜索了下,价位挺高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M:
就凭这几个就好判断?
变频的寿命很多影响因素的,使用环境,使用工况
变频器的软件,这个人家是研发的重点,一个张力控制的变频可以当作普通的变频去用,你一个普通变频就不能当一个张力控制型的去用,你打开看硬件,没啥很大差异的,但价格就会差异化了
不说了,汇川在那个电容上面的坑确实大。上个月汇川过来宣传,说已经换了这个电容了,还没看到过新产品,还是等新产品到手上再看吧

网友T:
回复 网友L:
也得看使用环境的

网友T:
引用 楼主:
国内真正能对变频器底层代码,作修改,也就两家。还只是修改,修改当年华为搞的那个,在这个圈子混的,都知道,不做过多解释,
哪两家?

网友M:
据说一个是汇川,还有一个是正弦
听说的,不确定

楼主:
窥一斑而知全豹,
无论哪家机子,你只要从电解电容或者其它方面,选其一,看其价位,基本能判断它的寿命情况,
做伪劣的,能用最便宜的,绝不会有其他选择。
软件是无法省钱的,相同成本,谁不想做好,而国内的软件,基本上以抄袭为主,懂得都懂

网友U:
回复 楼主:
你作为消费者,愿意为同等质量的国产产品付出跟国外产品同样的价钱吗,别跪久了,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你的看清题目,我们用最优质的料,做最长寿命的变频器,我们对客户说,你有发现有用料优于我们的国产机,原银奉还!!!

网友V(2025-06-05):
你不能抛开价格谈寿命,价格摆在那呢

网友W:
最怕买那种超级便宜的,干扰奇大无比,一送电,PLC与电脑通讯都有问题。变频器还容易坏,就是便宜,结果那些小老板被骗过一次,不买了,那种变频器换个壳,摇身一变,又卖给他了!业务是花了不少功夫啊,这品质,歪心思也花了不少功夫。其实还是终端客户一味追求最终价格,自己掩耳盗铃,愿挨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