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机供电电压是48?

楼主(2025-04-15):
(无正文)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少了个小数点,3.3A

网友B:
1.5KW的电机,33A的额定电流不对吧,应该是铭牌标识错误

网友C:
图片不完整,应该少个小数点。3.3a

网友D:
拍个全貌啊

网友D:
搜索了一下,低压电动轨道平车专用,还真没接触过这类设备

网友E:
应该是低压电机。

网友F:
如果是48V供电,33A电流有可能,可以用万用表量一下三相阻值,看看是否很低。

网友G:
这个功率因数有点低啊,48供电

网友H:
铭牌上33A应该不会有假。

网友I:
很简单,你打开接线盖看看里面的引出线就知道,如果是48 的,引出线很粗的

网友J:
平车电机,低压

没错呀

网友K:
铭牌上有标的,故意下拍下让你们慢慢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K:
铭牌上有标的,故意下拍下让你们慢慢讨论;
真没有。直接写的低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