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好坏怎样

楼主(2025-04-16):
(无正文)

楼主:
这个模块怎么测量好坏?

网友A:
抖音上搜一下,多得是

网友B:
没看见3只单向可控硅并联的公共端子,难道底盘散热片是吗?如果底盘是公共端,可以分别量123端子与底盘阻值,看看是否击穿。

楼主:
测量没有击穿。门极和阴极有30♀电阻。其他没有异常。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样应该是一个正常可控硅模块。

网友C:
找一下城阳许静儿

网友D:
当成普通可控硅就行了,一样的测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