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tep7v5.7下载

楼主(2025-04-17):
网上搜下载,都是文件损坏。感觉这软件应该是免费使用的,入官网就是找不到。有的大神分亨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搜下载,都是文件损坏。感觉这软件应该是免费使用的,入官网就是找不到。有的大神分亨下,万分感谢
这个软件并非免费使用,除了这片土地特定版的机型外,面向其他地区的软件都不会免费的,否则反垄断调查就来了。

论坛搜索,应该有网友分享过网盘链接了,官网你可以找到试用版,如果在这片土地上使用的话,其实也就等于免费使用了。

网友B:
这个下载地址看看吧
https://libuluo.com/software/development-programming/step7/16252.html

网友C:
5.5版本可以考虑,基本可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