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要怎样去检测

楼主(2025-04-17):
第一、要看有没有插进去引线
第二、不同位置用的引线也不一样的

网友A:
咋么不用自动机?

网友B:
是不是引燃时候,产生火花,不用靠的特别近也不影响。

网友C:
这里居然让你用手机拍摄?

网友D:
视觉?色标传感器?一个型号一套程序。只能检测有没有,插没插进去就不好检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