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KW的变频器配多大容量的滤波装置

楼主(2025-04-17):
厂里有4台90KW的施耐德变频器带动提升泵,距离不是很远,距离在30米到40米。每台变频器柜都配置了滤波装置和电抗器,现在滤波装置有点渗液,考虑更换。原来的厂家已经没有,查不到型号,请问如何计算滤波装置的容量,能否推荐一个型号。

网友A:
看图像是补偿电容哦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AI的匹配结果仅供参考,具体可以咨询一下卖这种电容的厂家。多咨询几家对比几家厂商技术给的资料就能得出结果。

网友D:
30-40米,普通的提升泵类我们啥电抗器滤波器都没配过,除非是电源质量差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30-40米,普通的提升泵类我们啥电抗器滤波器都没配过,除非是电源质量差吧
加滤波器的个人还从没见过
加电抗器的见过一台
公司有台设备,15KW的变频器带100台60W的电机,这个输出端就加了电抗器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4511&page=1#l3143465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D:
30-40米,普通的提升泵类我们啥电抗器滤波器都没配过,除非是电源质量差吧
加滤波器的个人还从没见过
加电抗器的见过一台
公司有台设备,15KW的变频器带100台60W的电机,这个输出端就加了电抗器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84511&page=1#l3143465
出线端配正弦滤波器的有见过,施耐德的变频器ATV610,柜子距离132KW电机500m远,2根185电缆双拼,厂家按照施耐德变频器说明书的要求配了正弦滤波器,只不过不是原厂的,忘了是哪一家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