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18):
北辰XCnet-PN连接PLC1200与Smart屏

武汉肯信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胡新

   北辰XCnet-PN连接PLC1200与Smart屏

  硬件环境:

  24V开关电源               X1,

  SIEMENS PLC1215C          X1

  XCNet-PN                  X1

  SMART 700 IE V3            X1

  0.75mm多芯供电线缆       3m

  8芯UTP  CAT6网线        3m

  软件环境:

  BCDevice_V1018

  WINCC flexlible V4 SP2

  TIA_V19

  Windows11专业版 24H2

  设备接线图:

  测试步骤:

  1. 前往北辰自动化技术官网找到相应技术资料及BCDevice软件安装包。

  安装完成后配置XCNet-PN设备的Lan1口IP为10.10.23.100,Lan2接口IP为10.10.23.101勾选“SmartIE屏连接功能”,“HMI_SmartIE_Mapping”设置为1(即触摸屏V区映射PLC1200中的DB1区)

  2. 打开TIA配置PLC的IP地址,点击PLC属性在保护与安全中将“允许来自远程对象PUT/GET通讯访问”选项勾选。

  建立DB1数据块,点击数据块属性取消勾选“优化的块访问”。

  ?
  3. 打开WINCC flexlible配置触摸屏IP地址,“通讯驱动程序”选择“SIMATIC S7 200”,访问PLC IP地址选择XCNet-PN的Lan2口地址10.10.23.101(即PLC连接XCNet-PN口地址)

  结论:

  经测试I/O通讯与读写存储区地址100个字长度映射均无异常,修改参数响应速率无卡顿。

  总结:
  用局域网IP扫描工具,网络内查询到可连接IP仅有PLC与XCNet-PN设备的Lan1接口,触摸屏与XCNet-PN设备的Lan2接口IP地址无法被扫描到。

  而在中间加一路四口交换机,将XCNet-PN设备的Lan1与Lan2口,PLC网口,触摸屏网口都连接到交换机接口上,PLC与触摸屏通讯正常。再用局域网IP扫描工具,网络内查询到可连接IP就出现了触摸屏IP,可扫描完IP后发现XCNet-PN设备与触摸屏的连接却断开,触摸屏显示无值,重启XCNet-PN设备后连接恢复。

  除此之外,在测试时还发现设备首次上电时出现,有连接但长时间(三分钟)无法转换出数据的情况,后经多次测试依次断电重启单个设备发现,PLC断电后重新上电,数据连接所需时间最长(两分半)。

  总之,XCNet-PN设备与smart屏连接通讯响应速度,能正常读写与使用,相较于KTP屏更具性价比,在工业生产中其稳定性,与抗干扰能力还有待考量。

  参考文献:

  XCNet-PN使用手册V1.4

  WinCC flexible SMART 信息系统

  TIA Portal 信息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