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18):
一台三菱D740变频器,上电报E.SAF,SC-S1-S2也正常短接,大概率CPU板有故障,但能读取参数。
485通讯设频,端子启动、正反转、多段速。
想配一个同型号变频器,把旧变频器的参数复制过去。
1、PDF没有介绍,面板有没有参数复制功能?如何操作?
2、PC连接、软件复制可以的话,需要什么软件?

网友A:
面板没有参数复制功能

这个软件里面有D700型号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面板没有参数复制功能

这个软件里面有D700型号选择

网友B:
有显示就把参数记一下就行了,一般常用需要更改的就10多个,2分钟搞定;

网友B:
D700系列没有配USB,而A700及E700主板上自带有USB,用电脑就方便多了;非要想省事的话另配个PU07面板就可以COPY;

楼主:
引用 网友B:
D700系列没有配USB,而A700及E700主板上自带有USB,用电脑就方便多了;非要想省事的话另配个PU07面板就可以COPY;
1、三菱官网下载FR-Configurator2 Ver 1.30G;
2、华为PC、WIN11下解压、安装,出现.NET FrameWork有效性问题导致不能安装;
3、在控制面板设置.NET的有效性:
4、顺利安装;
5、试运行,查支持的变频器,确有FR-740-012-EC系列;
6、查变频器FR-D740的PDF,知RJ45为RS485通讯口,按照定义,制作一个RJ45水晶头线,用RS232/RS485转接器(或USB/RS485转接器)与电脑连接:
到此暂停,明天再试。

网友B:
D700连电脑的话需配USB-RS485转换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D700连电脑的话需配USB-RS485转换器;
手里现成的USB_RS485转接器、RS232_RS485转接器,通讯口选择、设置都应该没问题,都试过了,PC-变频器连接不上。

网友A:
串口号设置对不对,接线是否正确,USB转485模块是不是好的,SG线不连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号设置对不对,接线是否正确,USB转485模块是不是好的,SG线不连接试试
变频器参数默认,站号0,端口设置应该没有问题:
FR端口设置:
电脑端口配置:

楼主:
不接SG试过了,RJ45也倒线试过了。

网友A:
同型号新的买回来了没有,试一下那台新的看看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型号新的买回来了没有,试一下那台新的看看行不行
说是要买,具体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型号新的买回来了没有,试一下那台新的看看行不行
说是要买,具体不知道。

做通讯牵涉的东西比较多,变频器、转换模块、接线、软件、参数设置

你的想办法一个一个确定是哪个环节的问题,或者说肯定哪些是没问题的

网友B:
就一台就直接在面板上调试也就10分钟的事情,搞的多配个PU07面板就可以任意COPY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一台就直接在面板上调试也就10分钟的事情,搞的多配个PU07面板就可以任意COPY了;
原型号,新的停产了,厂方不愿意买二手,正扯皮。

网友C:
反正你原来的可以看到数据,直接抄下来也不是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