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6进制的换算问题。有点不太懂,请大老指点一下。

楼主(2025-04-19):
用串口助手读设备的参数。两个设备读上来的数处理不一样。
读的是一个字,报文返回两个学节。高低位分别是两个16进制数。
A设备需要把高低两位16进制数,组合成为一个四位的16六进制数。然后再转为十进制数才对。
B设备却是高低位分别转换为十进制数,再把十进数组合才能对得上。
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A设备和B设备是相同型号的设备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我想知道其中原理。为什么有的先转换在组合,有的先组合后转换

网友B:
B设备却是高低位分别转换为十进制数,再把十进数组合才能对得上。
确定B设备的实际读数是73588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我今天早上看的,数码管显示也是分高低位的。分别显示11和9354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我今天早上看的,数码管显示也是分高低位的。分别显示11和9354
数码管显示也是分高低位的,分别显示11和9354,有没有可能是两组数据呢?
应该不会是组合起来变成 十一万九千三百五十四 这样一个6位数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呢,实际数值就是119354但是两个设备一个是0B转换为11,2448A转换为9354然后再组合。
另一个设备却是21E1 加上00 02组合得221E再转换得139745.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呢,实际数值就是119354但是两个设备一个是0B转换为11,2448A转换为9354然后再组合。
另一个设备却是21E1 加上00 02组合得221E再转换得139745.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组合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见过常用的是那一种方式?
这两种方式是在工程师专门搞的吗?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见过常用的是那一种方式?

这两种方式是在工程师专门搞的吗?原理是什么呢。

A设备的常见

这个不需要什么原理,各厂家都有自己协议标准,你买他的设备,按他的协议做就行了

网友C:
intel Motorola 编码?

网友D:
肯定都是先组合后换算,怎么可能会先换算后组合的,是不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E:
既然二个设备型号不同(厂家是同一个?),出现这个情况,开发者应该不是同一个(组)
所以也正常~设计思路不同
不用纠结,可以从中学习一下

网友F:
报文内容看协议怎么定义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懂哦,给科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