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19):
画的有些粗糙,大家将就着看。

两台变压器的连接如上图,中性点出线和地线图中与实际一致,地线是整个镀锌扁铁网,两台变压器一个房间内,暂不考虑变压器出线拆装类的办法。
1)这种情况下N1排和N2排是否需要连接?
2)如果连接,630KVA变压器至低压总柜1 N1排的电缆是否需要拆掉?

网友A:
红圈位置连了,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连接一根零线吧,不要寄托于扁铁连接,也不允许。至于N1要不要断开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接一根零线吧,不要寄托于扁铁连接,也不允许。至于N1要不要断开无所谓。

应该是两台变压器只用一根零线,即两列低压总柜共用1个N排,但实际这样已经二十年了。

如果N1,N2不接,那么原630KVA变压器单相负载回流时是不是到N1中性点,就不会回到400KVA变压器的中性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N1,N2不接,那么原630KVA变压器单相负载回流时是不是到N1中性点,就不会回到400KVA变压器的中性点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N1,N2不接,那么原630KVA变压器单相负载回流时是不是到N1中性点,就不会回到400KVA变压器的中性点了

最终都是流回到地,何况中间还是用扁铁连接起来的

个人觉得至少理论上是可以,

曾经也试过不用变压器出来的零线,单独做个接地体作为零线也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