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是不是达标了

楼主(2025-04-19):
污水水处理,PH值现在这种情况,是不是达标了,所以自动系统打不开。

网友A:
水质是不是达标,要对应的标准,这个只是PH,还有其他的指标

网友B:
看显示,设定的高10,低4,7.02是在设定范围之内呀

网友C:
PH值设置4-10范围不是太正常,控制在7.2到7.8之间,至少放宽点也要6-9(不同池),显示7.02倒是很正常

网友D:
你应该问你的领导,他说达标就达标

楼主:
自动为什么不启动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动为什么不启动呢?
因为设定的低值是4,高值是10,实际是7.02,在设定范围内,所以不会启动
正常来说,实际值要低于4或者大于10,才会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自动为什么不启动呢?
因为设定的低值是4,高值是10,实际是7.02,在设定范围内,所以不会启动
正常来说,实际值要低于4或者大于10,才会启动的
豁然开朗,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