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21):
大哥们看看,多功能天车不定时PLC跳停,复位后又能用,有时几个小时跳一次,有时二三十分钟跳一次,在线监控也找不到故障记录,CPU,电源,模块,通迅换遍了,还是不行,大神给指点下迷津。

网友A:
供电的电源出问题了?
比较难找的干扰?
实在不行就现场多祭拜祭拜

网友B:
楼上说的有道理,多半是电源问题,贴别是电镀行业的。

网友C:
查线路有没有破皮接地的

网友D:
PLC停止运行?一般是电源或者干扰

网友E:
如果确定是CPU停止,查看一下是不是使用了CPU自带的DC24V,仔细观察停的时候那个器件动作
特征是多个执行器件停止

如果只是某个机构挂了,围绕这个机构查停的原因
有可能是其他某电机启动造成这个机构挂~干扰

网友F:
实际就是电源的问题,可以考虑PLC用UPS供电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