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22):
          V800 132KW,客户描述充电电阻坏,自行更换后带小电机有电流,频率无法上升,认为是主板故障,找厂家购买了一块新版,启动报FU.301 控制板故障
          到我这先检查,风扇电源板3844启动电容不行了,启动不了,换了24V正常,这个完美解释了烧充电电阻。驱动板开关电源电解电容已经鼓包,直接换了,驱动测试正常,波形也正常!先用旧主板测试,不接电机,输出电压对称不缺相。,然后带上5.5KW电机,也是客户描述的那种情况,启动电流就干到10A,且一直上涨,输出频率为0,电缆都发热了,我以为控制模式问题,看遍参数并没有找到异常点。把互感器拔了,电机顺利启动,输出电流也不缺相,正常4.3A!但是启动瞬间感觉有个1秒左右的停顿,电机声音也不对,很像直流制动那种声音,但是冲过这段时间启动过程就很顺畅!然后就把互感器换了,还是一样故障!然后换新主板,启动还是报FU.301,互感器拔了也报,测试过程中拔了一根驱动线,报驱动保护故障,说明这个控制板故障跟驱动也没关系。至此,完全没思路了!

           求助朋友们给点思路!

楼主:
看吧,这驱动板简单粗暴,就一个逻辑与门负责332光耦的报警合成,我还怕他们魔改报警代码,拉低逻辑芯片输出,确实报出来的是驱动保护故障!各点电压也正常!难不成真的是新主板版本更新问题?

网友A:
描述情况如下:
1、电源板故障修复,充电电阻故障修复;
2、驱动波形测试正常;
3、不带负载输出正常;
4、新旧控制板,带额定负载启动报同一个故障;
5、新旧控制板,轻载,能启动,频率0,电流大,声音不正常,电缆发热;
6、新旧控制板,轻载,拔掉互感器,电机能启动,电流正常,开始声音不正常,以后正常;

参数全部复位试试?

网友B:
哥们你自己就是修变频器的啊,如果不是为啥不外修呢,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啊    150   10688271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自己就是修变频器的啊,如果不是为啥不外修呢,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啊    150   10688271
你那个哥,比专业的人,还专业。

网友C:
是不是模块问题?

网友D:
楼主已经做的很专业了,驱动前级是什么逻辑芯片?非主板问题的话,参数查看了吗?电机控制方式是VF?矢量还是什么?互感器接线是否有拆错线的可能?带的是同步电机还是异步电机?

楼主:
  客户原话:拆回来发现充电电阻坏了,然后自己换了,出现带电机不动的情况,然后换了一张同批机器的主板过去试机是正常,然后判断是主板问题,就找厂家买了一张新主板,发现装上启动就报控制板故障,无法解决就发我这来了!
  这话我是持怀疑态度的!风扇和主回路直流接触器的电源小板24V不稳定,驱动板电源鼓包,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供电都明显异常了,换主板有毛用!这破机器市场上都找不到二手板,我让客户给我去现场拆一个主板回来试一下,排除一下!没办法只能这样了!

网友E:
主板矢量模式,以前大电机自学习过的,你带小电机肯定发烫。有些品牌VF模式也会这样,自己研究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E:
对头!就是那种开矢量模式带小电机的感觉!可惜我这带不了大电机!

网友F:
这么奇怪的?把参数复位一下试试

网友G:
换主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