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型号

楼主(2025-04-22):
求BNE7二极管是多少V稳压管,知道的师傅告知一下。

网友A:
“丝印反查网”(http://www.smdmark.com/)也打不开了。
淘宝查“丝印E7”,结果:BZT52H-B36系列,2.4V-75V稳压二极管;
查元件PDF查询网(https://www.alldatasheet.com/),应为36V稳压二极管。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开关电源电路使用的吗?要是开关电源电路使用,那么就是与开关管栅极与漏极并接的18V单向稳压二极管,型号:PDZ18BGWX(18V)单向稳压二极管

网友B:
丝印是  BN

楼主:
回复 网友B:
CAN是通讯接口保护管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什么定义通讯接口?

网友C:
can通讯接口保护管?一般用5.5V稳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