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23):
问题现象:去除或加入一个新的驱动器,或者在驱动器之间接入一个新的IO模块后,原本驱动器的IO编号不对

可能原因:总线初始化程序中,对驱动器的IO使用了drive_io进行了映射,当在节点中间新增驱动器后,原本的驱动器IO编号就会按顺序后移;

解决方法:
1.将新加入的驱动器节点放在最后面(一般建议新增的IO模块或者驱动器接入原来总线网络的最后),或者在总线初始化程序中修改映射起始地址;

2.任意位置插入io模块时,IO模块自身的地址可以改为自动化配置(判断这个节点是否有轴,可以通过node_info指令判断,若没有轴但是有io就是IO模块,自动配置地址)。

3.可以考虑使用自定义映射轴号(自由绑定轴号),这样用户虽然在中间插入了一个轴,但轴号可以不在中间位置,而drive_io地址的分配可以让IO地址只和轴号有关系。

网友A:
运动控制卡做自动控制的时候,循环控制要多线程的教程在哪里可以看到呀,比如循环监控IO,气缸控制循环,自动流程循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