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24):
355KW低压电机,做好成品后第一次测试,前期电机工程师计算额定电流680A,6极电机,带行星齿轮箱减速装置,负载是水泵,上管道测试。
电源:630KVA油变空载,外加660KW光伏并网(测试期间根据并网柜电表计量显示发电量350-400KW左右,电流约650-750A左右,可能有误差但不大)。

起动前电网电压410-413V,,软起动电压斜坡/电流斜坡均测过。电压斜坡方式时初始电压40%-60%,电流斜坡方式时400%限流。

根据电机工程师要求启动时间在超过3.5倍后时间不能超过60s,启动过程到30秒左右时电压降到330V左右了,电流2300A上下,不超过2400。
后期根据情况启动时间从30-50秒都试过,干不起来。

大家不要说啥变频起动,老板不舍得花钱,不然早买了。

补充:带泵空转,起动时最高电流1200-1300A,完成后190A左右,
      不带泵空转180A左右。电机有没问题?

楼主:
我的个人觉得即使光伏瞬时输出的功率不高,但毕竟是并网模式,打个三折也有100KW+了,再加上变压器还启动不起来? 确实是负载太重了还是电机本身原因?

继续补充:水泵叶轮角度已经调了4次,从开始设计的+2°,一直到-2,-6,现在-10,等光伏发电容量上去再试一次。

网友A:
电机出厂不做测试吗 有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吧
当然万分之一或者更高的概率也可能出厂就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我们自己电机车间生产的,首次测试遇到了问题

网友B:
你的电源容量不够,启动时压降超过10%就难以启动(特别是电机越大越是这样)。不知道你有没有终端补偿电容柜。

你要保证启动压降不要超过10%,超过了就难以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源容量不够,启动时压降超过10%就难以启动(特别是电机越大越是这样)。不知道你有没有终端补偿电容柜。

你要保证启动压降不要超过10%,超过了就难以启动。

光630变压器是不够,所以才借助的光伏并网发电量,电压也由400调到了410左右去了。
我有个疑问,光伏发电量这么大难道这么虚?逆变器瞬时发电量再不够,打个3折也有100多kw,加上变压器的630kva还是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还不行,那只有将另外一台停掉的400kva变压器恢复,两台并联使用了。

网友C:
启动时测量一下电机电压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源容量不够,启动时压降超过10%就难以启动(特别是电机越大越是这样)。不知道你有没有终端补偿电容柜。

你要保证启动压降不要超过10%,超过了就难以启动。

没有终端补偿,只有低压柜侧集中补偿,300kVar,启动前全部投入是否可以一试?

楼主:
干起来了,今天中午1:30左右,电网电压413V左右,光伏并网电流580-600A之间,起动前手动投入全部电容,电压升高到428V了,赶紧开机,生怕电压过高把一些电气设备高搞烧了。启动完成过后电容柜再切换到自动模式。

启动过程中最低电压345V,持续了不到3秒钟,整个启动过程33秒。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光630变压器是不够,所以才借助的光伏并网发电量,电压也由400调到了410左右去了。
我有个疑问,光伏发电量这么大难道这么虚?逆变器瞬时发电量再不够,打个3折也有100多kw,加上变压器的630kva还是不够?

我举个当年经历过的一个例子供你参考。

大概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吧,有一个工程队租借了我负责管理维修的一台80kW的移动式柴油发电机,用来带动一台好像是60+kW的岩石破碎机,用于施工现场碎石制作混凝土用石渣。

发电机运到工地不久,就报告说我的这台发电机发的电无法启动破碎机。于是我就赶到现场,叫他们操作一番给我看。发现他们是直接启动,一启动,发电机电压就降到200+V(额定电压是380V的电动机)。

于是我就告诉他们,不是我的发电机问题,而是你们的电动机太大了,不能直接启动。要直接起动电动机,对于发电机之类的电源来说,容量起码是电动机功率的2倍以上。

他们不服气,硬说我的发电机有问题。于是,我亲自操作。启动发电机,调节油门使发电机频率维持在50Hz后,调节励磁电流使发电机输出电压稳定在400V左右。然后叫他们启动电动机。随着柴油机的轰鸣声升高,我注意观察电压的变化,一手握住励磁电流调节旋钮迅速增大励磁电流,使输出电压尽可能维持在350V以上。当输出电压缓慢上升时,反向旋转励磁电流调节旋钮减少励磁电流,使输出电压不超过400V,直到柴油机运转声音平和稳定下来后才松一口气,细调节励磁电流,使输出电压稳定在400V/50Hz的范围内。

发电机正常后,就走向他们的破碎机,问他们机器是否正常,他们不得不承认我的发电机是没有问题的。临走时,我警告他们,必须为破碎机增加一台降压启动装置,必要时还要增加补偿装置,特别是不要采用我刚才使用的方法启动破碎机,否则造成的损失你们要负全责,因为我已经证明我的发电机是完好正常的。

提醒楼主,你的光伏虽然看起来能够满足启动电动机所需容量的最低要求,但这类电源和发电机一样,输出电流(电压)曲线太软。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的案列和经验我受益匪浅,感谢!这样来看光伏还是不适合大电机起动的电源补给,常规配电或者电机启动完成光伏利用率会上去,短时起动电流较大的还是不行。后面我去请教下专门做光伏并网的朋友问问看。

网友D:
你的这个电力容量不够你的电机启动容量,除非空载启动

网友E:
什么样的水泵,能低负荷启动不?就是控制阀门小开度,电机启动后,再控制阀门开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什么样的水泵,能低负荷启动不?就是控制阀门小开度,电机启动后,再控制阀门开度。
不行,立式轴流泵,阀门开小反而导致扬程更高,负载可能更大。
离心泵可以控制阀门开度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个电力容量不够你的电机启动容量,除非空载启动

负载与电机不匹配,调整叶轮角度降低负载后目前已经起动起来。

网友D:
软启动估计你也觉得价格贵,有考虑过水阻启动箱?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个电力容量不够你的电机启动容量,除非空载启动

负载与电机不匹配,调整叶轮角度降低负载后目前已经起动起来。

就是说,这样就可以正常启动了哦 ?

网友E:
调整叶轮角度后,水泵的扬程和流量够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调整叶轮角度后,水泵的扬程和流量够用么?

流量不清楚,这样看水机工程师怎么复核了。
扬程没问题,实际现场是卧装,测试时受测试台限制是竖装,扬程差了1.5-2m,所以启动时扬程偏大负载大启动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启动估计你也觉得价格贵,有考虑过水阻启动箱?
软起动没说价格贵啊,是变频贵。
水阻箱先前高压10KV用过,用了8年。后来淘汰了,维护太麻烦,水箱绝缘板要定期擦拭清洁,即使是纯水,水箱内与水接触的附近时间长了摸起来还是滑滑的。柜体内部湿气重,防潮除湿器质量一定要保证,我们那个光那玩意和加热器每两年都要换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这个电力容量不够你的电机启动容量,除非空载启动

负载与电机不匹配,调整叶轮角度降低负载后目前已经起动起来。

就是说,这样就可以正常启动了哦 ?
是的

网友G:
看到这种大功率电机就有点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