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24):
求大神发个教程从坏电脑里移植WinCC7.4亚洲版安装包及加密狗到新电脑

网友A:
安装包应该很多地方都有 先看看能不能安装好wincc再说

网友B:
坏电脑是硬盘坏了还是主板坏了?如果硬盘好的话直接拆了换到差不多配置的电脑上可以直接开机使用吧。

网友C:
我们用西门子谁用加密狗啊,直接找软件安装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