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大神知道它的供电电压

楼主(2025-04-24):
那位大神知道它的供电电压

网友A:
不是24VDC吗?

网友B:
写着很清楚呀

网友C:
我都怀疑你的问题是不是问错了

网友D:
估计他想问的是屏的供电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呢

网友E:
电源电压是24的

网友F:
是问第二图?

网友G:
液晶坏了 维修?

网友H:
液晶供电电压还真的专业人士回答

网友I:
要判断屏的好坏么?这个LCD不是你单独一个供电电压就可以试出来的。

网友J:
所以啊问题要写清楚,否则答案也就不清楚了

网友K:
排线右边两个粗的就是LED灯管的,用8.2V电压就亮度差不多了,7809输出串个二极管 另外,这个背光芯片是at1316 6脚

网友L:
测试屏的话就安装到另一台好的上面试,如果只是测试背光灯的话用9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