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24):
台达DVP-SS2系列,我用COM2口 RS485 RTU 读M5的状态,返回的值不正确(就单独读一个线圈的状态时就会这样),同样的读连续3个M5-M7返回的值又是正确的,为什么呢?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台达DVP-SS2系列,我用COM2口 RS485 RTU 读M5的状态,返回的值不正确(就单独读一个线圈的状态时就会这样),同样的读连续3个M5-M7返回的值又是正确的,为什么呢?有没有大佬遇到过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啊?
报文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