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26):
  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一台伟创品牌的控制箱,工变频双控制系统,负载为45kw的三相异步电动机,出现的状况就是变频启动时稍微转一下就报运行中欠压,工频运行正常。
  经过初步测量,逆变整流模块正常,母线电压为580V,查阅相关说明书,已经把母线电压保护值从原来的60%提高到80%,故障依旧。怀疑是制动单元故障,但是制动单元显示正常。
请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故障原因和检查方向。

网友A:
运行中(即将报欠电压时),一直监测母线电压看看再说。

网友B:
回复 楼主:
(1)面板显示电压与实测电压低,那么就是DC电压检测线路有问题!(2)面板显示电压与实测电压都低,那么就要检查输入电压,如果输入电压正常,那么就是整流桥和大电解电容退偶问题。

网友C:
肯定是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有故障,我碰到的是A7840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谢朋友提供检查方向,非常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帮助,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A7840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