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个电磁阀线圈上加的这玩意儿是啥?有啥作用?

楼主(2025-04-27):
(无正文)

网友A:
续流二极管 注意这个正负不能接反,也不用接交流

网友B:
保护控制继电器(接触器)触点,延迟使用寿命

网友C:
续流二极管
应该是后面使用者加上去的

网友D:
消除自感电动势

网友E:
二极管,从来没见过谁这样接的

网友F:
接到里面 省空间了

网友G:
二极管,加了这个正负不能接反。

网友H:
这是自己加进去的。

网友I:
这个是自己加的吧,不是原来就有的。

网友J:
实践证明,加这玩意作用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J:
实践证明,加这玩意作用不大

这样的小线圈作用应该是不大

但是大功率的还是效果明显,可以看看这个实验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501300

网友K:
真舍得用料,用这麽的大的二极管

网友L:
续流二极管一般用在直流线圈,用来消除线圈断电瞬间产生的反势高压,用来保护控制它的继电器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