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2R驱动

楼主(2025-04-27):
救命各位大侠,机器坏了买了个二手驱动报AL024,心想以为是参数不对,就把旧驱动参数备份用软件写进去(这会儿都是servo-off状态可以写进驱动),软件提示写入成功后面板上的数字一直没规律的乱跳 ,驱动面板按键没反应,ASDA-SOFT软件也写不进去参数说servo-on

网友A:
先按下图内容检查一下,然后恢复出厂值再看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恢复出厂设置,用软件改不了一直提示 servo on  关也关不了

网友B:
台达驱动器报警AL24是电机编码器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拿去修了,是板子坏了 我换到另一台好机床上还是报AL024。关于按键按不动的情况是锁死了拿去修理哪里用软件解开了。我自己不会所以捣鼓半天也没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