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晶变频器8000B,一接通电源就显示E007,显示恒速运行过压。请高手帮忙指导一下检修思路。

楼主(2025-04-27):
三晶变频器一通电源就显示E007,恢复出厂设置也没有用,是不是电压检测电路出了问题。这个变频器的电压检测是不是在开关电压输出侧U16 74HC02D这个芯片来检测的。望各位大师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肯定是电压检测电路有问题!电压检测电路基本上有二种(母线直接侧和开关电源次级侧),走线画图,电路分析,祝你修复成功。

网友B:
E007-恒速中过电压。应该查母线电压。测下母线电压,如果在600V以内,则确认是检测电路毛病。 74HC02D是4路或门,应该不是这样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