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30):
最近一个项目调试过程遇到一些问题,机器是辊压机,通过液压系统提供压力,液压系统一个液压站,一个加压阀,一个减压阀,液压站有一个油泵电机提供液体流动动力,用的欧姆龙CP1H.程序写了一个PID控制,原理是加压的时候,先启动油泵电机,延时几秒后,打开加压阀。压力到达的时候,关闭加压阀与油泵电机,调试过程其中遇到一些问题,求大佬指点一二。
1.程序写了PIDAT指令,开始想用自整定一下,发现自整定完成不了,搞不明白为什么,程序写的也没有问题。后来手动调试PID。P设定200.I设定500.D设定0,调试后感觉效果还行,有时候设定压力低的时候,有时候不太理想,像这种液压泵PID一般设多少合适
2.比如压力设定5MPA,压力在5MPA的时候,PID程序断开,加压阀与油泵电机关闭,发现过了一会,压力会减少0.2-0.3左右,这让我很困惑。为什么会这样,这是哪里密封性不好,才会这样吗?因为,加压阀关闭的时候,油泵电机也要关闭(不知道加压阀关闭的时候,油泵电机能不能长时间运行),所以这个PID程序,要断开,不能一直运行!现在每次压力到达的时候,关闭阀门,压力都会有下降,搞的我很郁闷,我对油泵系统不是很理解,求懂这方面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所有的电磁阀都有一个内泄的特性,这是机加工决定的,要是配合度太好的话容易造成液压卡死,要是太松的话就会内泄严重,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是加一个叠加阀,型号视具体情况而定,我们一般用MPA或者MPB。
你使用的是定量油泵吗?要是想要达到更好的效果泵头使用有旁路的可以溢流的,这样泵不用频繁启停。但是一直开着油温升的肯定很快,油也容易乳化变质。
电磁阀控制试试比例溢流阀,这种控制压力也不错,使用PID算法控制比例阀的开度,要是使用这种阀使用普通泵头也行,因为这种发本身就是可以溢流的

网友B:
首先没看到,w325.03的退出程序

看描述PID有卵用?它控制谁?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次没有溢流油路,好像下一台就有比例阀,溢流阀这些!像现在这个油路机构,不知道是怎么控制,每次加压完后,十几分钟后,会掉0.2-0.3MPA压力,掉了我又要加压,搞得人很苦恼!

楼主:
回复 网友B:
PID控制加压阀门(一个普通的电磁阀),今天我自己写了一个控制加压阀的程序,感觉还可以,如果用比例阀控制的话,用PID控制效果好一点

网友C:
实际上你的要求用一个高精度的电接点压力表都可以完成,不过要配一个气囊来保压
开关量的控制总体控制成本比模拟量控制会低很多

网友D:
你这个泵没有气囊,没有办法保压的

网友B:
再看描述,觉得控制思路不对
pidat是需要时间,有的系统会怀疑人生~做过一个啤酒厂的,4个多小时没做出来,最后是上夜班的做完,具体用时不清楚。
看文2,是不是程序让它中断了?
而且为什么要断开pid?
如果没有设置pid输出下限(含tpo)加压阀会关闭的
系统没有使用变频器(不受控)
没有超压释放回路只好停油泵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为如果加压阀没有打开,油泵电机不能长时间运行,每次加压前,先启动油泵电机,延时后再启动加压阀,对油泵加压!我不知道现在主流的油泵系统是怎么样的!因为内泄的缘故,我需要经常补压!如果压力可以稳定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如果加压阀没有打开,油泵电机不能长时间运行,每次加压前,先启动油泵电机,延时后再启动加压阀,对油泵加压!我不知道现在主流的油泵系统是怎么样的!因为内泄的缘故,我需要经常补压!如果压力可以稳定就好了
机械(含油路系统)不是专业人员设计?
10几年前做过一个航空件检测供油系统,是设计院设计,对PLC差点,……
接单后,现学习油路系统,油的走向(油阀控制需要),其中就有泄压电磁阀(PLC控制,泄压还要保证使用油压不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油压系统都是配套买,都是油压厂家根据需求配置的。所以我对这个油压控制不太了解!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油压系统都是配套买,都是油压厂家根据需求配置的。所以我对这个油压控制不太了解!
既然是配套的,就要求他们提要求

网友E:
现在的油压系统,一般用伺服电机直接带油泵,这样节能,还简单省了调压阀。用压力传感器PID控制伺服。

楼主:
回复 网友E:
大哥能细说吗?我感觉你这个有点像注液!

网友E:
回复 楼主:
就是用压力控制伺服转速。到达压力设定值,伺服停转,PID要设定死区。你在网上看看恒压供水案例和供水原理差不多,只是液压对压力响应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