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30):
扫描不到PCI/PCIe卡问题

参考现象:使用PCI/PCIe卡与工控机通讯,设备管理器扫描不到PCI/PCIe卡的标志。

问题分析:

1.检查判断工控机是否连接过多扩展板或其他设备,连接过多设备可能易导致工控机供电不足,由此导致PCI/PCIe卡无法上电则扫描不到;

2.在设备管理器检查PCI/PCIe卡驱动是否安装,是否匹配。

故障排查方法:
尝试进入BOIS增加主板检测时间,不一定有效,部分主板限制延时检查的内容,如仅生效硬盘检测,内存检测,如配置不生效请联系主板供应商提供延时检测的BOIS升级主板固件。

故障排查步骤:

1.先卸载驱动XPCIe、PCI与PCIe控制卡驱动;

2.尝试仅软重启操作系统,不断电是否能够读取到PCI/PCIe设备,如每次软重启操作系统均能读取到卡;

3.尝试步骤2后拔出电源等待主板完全断电后重新上电是否能读到PCI/PCIe设备,如每次断电均不能读到,则判断与故障原因匹配;

4.执行步骤2和步骤3均出现偶尔读到偶尔读不到PCI/PCIe设备的情况,检查XPCIe、PCI与PCIe控制卡槽是否全部被使用,如卡槽使用过多,尝试减少使用卡槽至一个;

5.执行步骤4故障无法解除,清除XPCIe、PCI与PCIe控制卡金手指的氧化层,排查卡与卡槽接触问题;

6.执行步骤5故障无法解除,尝试更换卡槽位置,排除卡槽问题;

7.执行步骤6故障无法解除,尝试更换同类型XPCIe、PCI与PCIe控制卡以及第三方PCI/PCIe卡,排除卡本身问题;

8.执行步骤7故障无法解除,寻求相关技术人员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