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4-30):
相机发送数据给到PLC  分别是 H4592   H4800   数据类型是32位的浮点数,  我PLC走的是MODBUSTCP 接收到的是前面两个16进制的数据,该怎么转换成我相机显示的数据  4681.00  这样显示

网友A:
4681.00 转成十六进制就是 4592 4800

把 H4592 传给D301
把 H4800 传给D300

然后直接用浮点指令调用D300就行了

网友B:
高低字节对调

网友C:
一般不需要转换,走MC协议,相机给什么值,寄存器就是什么值。

楼主:
回复 网友C:
需要用MODBUS/TCP  走socket来进行通讯 但是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PLC接收到的值和相机上面捕捉到的面积值会相差百分之10左右 不能完全匹配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