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装了个WIN7

楼主(2025-04-30):
u盘装了个WIN7.出来两个win7。每次还要选择一下。怎么删除第二个呢。谢谢

网友A:
右键开始,运行,输入MSCONFIG  进入系统配置》 引导,把多的那个删掉重启就好了

网友B:
bootice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键开始,运行,输入MSCONFIG  进入系统配置》 引导,把多的那个删掉重启就好了
谢谢。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