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01):
S7300PLC被人用STEP V5.7软件上传后,还可以用V5.6上传下载程序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S7300PLC被人用STEP V5.7软件上传后,还可以用V5.6上传下载程序吗?

网友B:
只是上传的话不影响后续的操作的。。要是编程好下载后就不行。。

网友C:
好怀念以前STEP的版本
一般情况下文件改动不大的情况下。基本上版本之间没啥打不开的情况。
现在博图,唉!不同版本,你打开看下都不行,必须升级

网友D:
是啊,以前的STEP软件挺好用的,对版本要求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