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01):
一、一台日立SJ300-220HF变频器,上电报E01.3(驱动过电流),复位仍报。查IGBT正常。
1、测开关电源部分电解电容容量减少,全部更换,故障依旧;
2、测驱动/检测板的6个驱动芯片A316J周边电路元件,未见明显异常;
3、因变频器结构极其复杂(电源板、驱动/检测板位上下插接,驱动板有用几个铜排与IGBT及互感器/端子连接),且面板与驱动/检测板也是扁平电缆连接,不便拆板、反复带电测试,故粗测驱动芯片A316J周边阻容、二极管无大异常后,一次性直接将6个A316J全部更换,上电,新报E23.0(CPU与门阵列通讯错误)!
4、取下开关电源板,单独上电380VAC,测开关电源板各路电解电容电压,问题来了。。。电路图上没有标注标准数值的电压,自不必说电压大小;标注了标准数值的电压,却又不稳、跳动!
二、开关电源的问题
1、7805的输出端(3-2)电压Vcc,电压在4.8-5.2跳动,测输入端1-2脚,电压数值和现象基本相同;查7805的PDF,正常工作输入端1-2脚应该电压V12>=7.5V,显然输入电压存在问题;
2、测开关电源其它几路输出电压(如CA5的2端+5V电压),也有4.8V-5.2V小幅跳动现象;但有几路却基本稳定(但标准数值不详);
3、测试HA16107P周边元件(电阻、二极管、稳压二极管)正常、测试开关管K1317周边元件(电阻、二极管)正常;
4、更换所有电解电容、7805、跳动的几路整流二极管、PWM芯片HA16107P、开关管K1317、调整光耦P621、三端稳压TL431,故障依旧。
三、暂且搁置上电报警的事儿,只说开关电源,感觉很不正常。。。显然,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有点低。原因何在?是由于开关电源板单独测试,处于空载的情况么?
四、发一份日立SJ300-220HF的开关电源电路图,除可控硅预充电电路、开关电源上电检测电路未经核实外,开关电源部分的电路,都经实板测绘,补充修改绘图,基本准确无疑。

网友A:
没有假负载,当然电压不稳了,电感要有放电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假负载,当然电压不稳了,电感要有放电回路。
明天加个假负载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假负载,当然电压不稳了,电感要有放电回路。
明天加个假负载试试。
诚如斯言,7805输出端2-3即CA25的2端(+5V)加5Ω/10W电阻、CA5的2端(+5V)加10Ω/10W电阻后,没有出现电压跳动情况。

开关电源各关键点电压,如图标注:

接下来,可以集中注意力,研究E01.3和E23.0了。

楼主:
继续检测驱动板
1、将经过检测的电源板重新装机,上电,继续报E23.0;测试电源板电压,基本正常,可以确认电源板正常,故障应集中在驱动板、CPU板上;
2、先查驱动板:检测已经更换6个A316J芯片的旧驱动检测板,发现A316J的3-4脚呈低阻状态(68Ω),对照A316J的PDF内部电路图及其应用电路图,A316J的3-4脚出现低阻现象并不正常!查其分别来自驱动板J54-1/2和J54-3/4。继续查,其来自开关电源板J54-1/2和J54-3/4,是7805的输出+5V(Vcc);
3、因开关电源板已经独立检测维修,单独加电、带载测试基本正常,故可确认是电源板Vcc的负载出现低阻或短路;
4、查7.5KW电路图,Vcc负载电路复杂、涉及元器件很多,不便逐一拆焊检测,故用“烧机大法”,用+5V电源恒流2A代替Vcc(+5V),加在J54-1/2(+)和J54-3/4(-),可见电源电流立刻变为2A左右,手摸驱动板元件,只有PC14(A7840)发热烫手。对照7.5KW电路图可知,7840的1-4脚、A316J的3-4脚正是Vcc的负载之一!至此可以确定应该是接于Vcc 的A7840的1-4脚内部击穿而呈现低阻。直接更换A7840,低阻、短路现象消失;
5、在检测Vcc负载短路的过程中,又发现风扇控制电路三极管Q4(2SA1244,PNP,60V,5A,20W)的E-B-C内部击穿短路,直接更换;

检查驱动板:

更换7840及Q4(A1244):

6、继续检查电流互感器:将开关电源板与驱动/检测板组合,开关电源板加380VAC电源,测互感器±15V电压,约为±13V左右,基本正常;测3个输出端,都为0.01V左右,基本正常;分别在互感器3个孔内穿绕8-10匝导线,导线串接1个10Ω10W电阻后接入15VDC电源,保持大约1.5A电流,分别测互感器3个输出端电压,U相(第1孔)、W相(第3孔)大约0.76V左右,而V相(第2孔)仍无输出电压;拆下互感器,打开端盖,取下内部电路板,可见V相(第2孔)并无磁芯、霍尔传感器以及信号放大芯片,可知V相(第2孔)并无使用!以上检测,说明输出电流传感器大致正常;

输出电流互感器±15V电源和输出信号检测点:

检测输出电流互感器W相:

检测输出电流互感器V相(第2孔):

互感器拆焊:

互感器型号:

互感器:

互感器:

打开互感器端盖:

拆焊互感器电路板,可见U相和W相磁芯,V相没有磁芯:

可见电路板U相和W相霍尔元件,但V相没有霍尔元件;结论:V相不进行输出电流检测:

7、通过以上检测,驱动板暂时未发现其它明显异常;
8、重新装机,上电,故障依旧,报E23.0!

到目前为止,仍然不能确认E23.0故障来自驱动板或CPU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