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博图PWM配置问题

楼主(2025-05-03):
不太清楚脉宽格式里面选择S7模拟量格式和百分之一有什么区别?例如MW1008我赋值30,以上二种格式会有什么不同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清楚脉宽格式里面选择S7模拟量格式和百分之一有什么区别?例如MW1008我赋值30,以上二种格式会有什么不同效果?

网友B(2025-06-09):
学习了 谢谢大佬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