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闪烁

楼主(2025-05-05):
用一段时间,LED灯就亮一下灭一下的闪烁,半小时以后就正常了。
这种情况下,如果并一个电容,能否让它不闪烁呢?

网友A:
有灯珠要不行了吧

网友B:
换个新的

网友C:
灯有问题了,新的灯芯也不贵,换个新的灯芯都行。

网友D:
应该是2楼说的,有灯珠不行了,要更换有问题的灯珠, 用电容解决不了问题。

网友E:
不能,其实就是驱动器的问题
这么便宜的灯就换一个吧

网友F:
驱动和灯珠问题都有可能

楼主:
就是这种

网友G:
电源问题或者线路问题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种,拆开检查下电容是不是正常

网友H:
重点查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