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过?

楼主(2025-05-05):
今天在常规浏览本站后,顺便打开了另外的页面,意想不到为碰到这种页面状态,点开始按钮都没反映失效,这是什么原因引起,大家碰到过这种现象?(后用强制性断电恢复)

网友A:
你这是电脑卡了,和网站没关系

网友B:
电脑问题。

网友C:
电脑死机了。

网友D:
电脑问题占多数,十几二十年的电脑还在用,能好到哪去。将就着吧毕竟老板为了省钱,能用就行。就像机械手分拣空肥皂盒,拆掉机械手换成风扇一样干。

网友E:
电脑问题,网站不背锅。

网友F:
必须是网站问题,网站有毒

网友G:
WIN7系统,还是旧版的IE浏览器,配置问题引起的软件卡死。

网友H:
内存占用过多。

网友I:
应该是电脑原因

网友J:
电脑卡了,和网站没关系

网友K:
电脑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