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38芯片问题

楼主(2025-05-05):
一个消防控制板,1号泵停止接按键输入很不灵敏,测量按键通断没问题。发现只有一个Tm1638.是键控输入。
这个芯片内置有程序吗?网上直接买一个能工作吗?谢谢各位电子大神

电路板的照片忘记拍照了。

网友A:
这个应该没有存储没有编程.

网友B:
芯片看一下,大部分芯片有内置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
谢谢大神。芯片到货已更换依旧如此。经查不是tm1638问题。是其矩阵回路的的一只发光二极管漏电(电源指示)所致。谢谢

网友D:
这个收获不小,解决了两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收获不小,解决了两个问题!
看来必须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