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06):
在一个车间中,配置了 10 台设备,每台设备均配备一台 1515PLC。每台 1515PLC 下连接着若干 PN 设备,如机器人、伺服装置以及变频器等。其中,PLC 的 X1 端口用于设备内部的 PN 通讯,X2 端口则用于与厂级 MES(可将其视作工厂服务器,类似于一台电脑)进行数据交互。为提高通讯的可靠性,计划让 X1 端口和 X2 端口都采用环网通讯方式。
现面临以下几个问题:
1.是否意味着要构建两个独立的环网,即一个用于 X1 端口的设备内部环网,另一个用于 X2 端口与 MES 连接的环网?
2.SCALANCE XC216 交换机能否满足此环网通讯需求?若不能,是否有更合适的交换机系列可供推荐?
3.在实施环网通讯过程中,除上述内容外,是否还有其他需要注意的事项或特殊要求?

网友A:
1、1515自带3个网口,X1【网段A】两个口互通,用于设备内部环网。
  X2【网段B】可以连接MES,但是无法做环网,环网需要PC机网卡硬件支持才可以
2、6GK5216-0BA00-2AC2 这款16口交换机支持环网
3、以上是基于一个CPU与IO Device [驱动器/变频器]之间做环网,没有尝试过跨CPU之间的环网。注意网线的距离或光纤通讯导致环网的速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