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器引起的led闪烁有什么样的表现?

楼主(2025-05-07):
通过驱动器的输出电压能反映出来吗?
打个比方,如果led的闪烁是驱动器造成的话,驱动器有什么样的表现?比如电压什么的

网友A:
可以通过灯的闪动次数和闪烁频率来代表不同的故障

网友B:
检查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啊 正常应该是稳定的 LED 通常是串并联的恒流驱动 正常灯串两端的电压应该稳定 回路的电流也应该稳定

网友C:
LED灯闪,有二种情况,第一,由于电源驱动能力下降,比如某个电容容量下降,带不动负责,引起类似电源打嗝试反应,第二,电流检测电阻变大,引起芯片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