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07):
是不是选择宏指令

用PLC一个数据寄存器来改变触摸屏变量

但是不知道文字变量名称

中达优控官方例程也不说

以前只测试了一个定时器流水灯如下

我大概知道类似这种写法

就是没有实例

#include "MacroInit.h"

void Macro_main()
{
//Put you code here or visit www.ykhmi.com to learn more
XLW1 += 1; //每次自加1
if(XLW1 >= 10) //限制在10以内
XLW1 = 0;

//将LB10 - LB19初始化清除为0
XLB10 = XLB11 = XLB12 = XLB13 = XLB14 = XLB15 = XLB16 = XLB17 = XLB18 = XLB19 = 0;
if(XLW1 == 0)
XLB10 = 1;
else if(XLW1 == 1)
XLB11 = 1;
else if(XLW1 == 2)
XLB12 = 1;
else if(XLW1 == 3)
XLB13 = 1;
else if(XLW1 == 4)
XLB14 = 1;
else if(XLW1 == 5)
XLB15 = 1;
else if(XLW1 == 6)
XLB16 = 1;
else if(XLW1 == 7)
XLB17 = 1;
else if(XLW1 == 8)
XLB18 = 1;
else if(XLW1 == 9)
XLB19 = 1;

网友A:
D10是多少,对应的就显示什么文字,不需要宏指令吧

比如D10赋值4,显示的就是后退

楼主:
因为简单所以官方就不做文档了,
测试通过,谢谢

网友B:
多状态显示
不同数字对应不同的文字

网友C:
我觉得中达优控的屏幕软件很拉垮!

网友D:
就是个垃圾东西,上它官网找点资料,一会又弹出对话窗口。。跟他们客服反馈这问题他还说你可以选择不点,关键你不点击关闭掉就没办法浏览其他内容。

网友E:
他们的技术也是很垃圾的存在,问个问题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型号乱的很,一个屏,有的三菱的编程软件,有的台达的编程软件,使用他的东西要准备三个软件

楼主:
习惯使用三菱

网友F:
问题是便宜吖!便宜就有市场不是!

网友A:
引用 网友E:
他们的技术也是很垃圾的存在,问个问题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型号乱的很,一个屏,有的三菱的编程软件,有的台达的编程软件,使用他的东西要准备三个软件

是一体机,触摸屏是他自家的,PLC分三菱版与台达版,淘宝上都有介绍的

个人觉得他家东西还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问题是便宜吖!便宜就有市场不是!

对,我用中达优控一体机与其他的工控板好多年了,中间有推荐给一个朋友,他是自己单干的,当时看不上

去年他突然来问我相关资料了,说是没办法,客户给的价格太低

网友G:
这个屏也支持C语言?是否有C语言离线模拟?

楼主:
试过流水灯宏指令
需要下载模拟
C语言用单片机仿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