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07):
变频器运行不定时报恒速过电压,谁有驱动板电路图分享一下,十分感谢

网友A:
这是明显电压检测电路问题,楼主谈这个问题,给你提供维修思路,电源驱动板DV电压检测电路(低压变频器一般有二种电路,直接侧和开关电源次级侧),和主板问题。祝楼主维修成功

楼主:
电压检测电路测量都是正常的,显示电压也是正常的

网友B:
静态查看变频器母线检测电压是否正常,动态查看母线电压有没有上升。

我遇到过变频器静态和动态检测都是正常的,母线电容容量变小,导致带负载运行以后电压会升高。不超过10KW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