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恒速过电压

楼主(2025-05-08):
在运行的时候报OV3故障,时间不定,维修的时候始终正常,请问一般是哪方面原因

网友A:
OV3恒速过电压

楼主:
知道是恒速过电压,我测试都是正常,客户说是不定时报故障,请问各位老师有没有碰到过

网友A:
回复 楼主:
电源驱动板与主板连接排线是否有铜锈斑,以前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更换排线就排除了。

楼主:
排线都还挺好,没有生锈,现在已经发给客户了上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