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08):
有一个长廊拐角处安装一个灯(业主需要人体感应控制),因为是在拐角处使用自带感应的灯就得人很近才会亮不实用,不加灯唯一办法就是两个感应开关共同控制这个灯,两个感应开关控制一个灯试过可行,就是怕开关不耐用,我想知道两个开关输出线汇流点有没有一个什么简易开关能实现找来电先接通后来电没法汇入,就是哪边先通电而另一边来电安这开关实现先得电的优先用,就是怕两边都通着会使开关寿命变短。

给公司弄,而且是好几个,后期三天两头出问题就麻烦了,安灯两边 人从走道走过肯定都会感应开启,无非就是哪个先开接通的问题。以前给人安楼梯人体触摸开关就采用两个共控一个灯的,结果两个共控的很容易坏,而同品牌单个开关控制一个灯的基本不坏,应该是先后通的有反向电流冲力容易弄坏里边电子什么吧

打算自己家做下实验,半梯弄个灯上下层一起控制 试一个月看看了

网友A:
选继电器控制的,随便并联几个都没事

网友B:
增加俩继电器的成本

网友C:
怕坏,那就看看感应开关的控制方式是什么?一般是可控硅吗?如果是继电器的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D:
可控硅的也没事,一般半导体都是电流增大内阻增大。最恶劣情况不过是其中一只承受全部电流。

网友E:
对啊,加两个中继。让中继触点来控制灯,中继触点寿命应该比感应开关寿命好

网友F:
第一个箱发就是增加两个中间继电器;
回头想下这个问题,拐角两端都增加触发,当人进去时,触发了照明,当人出去时,又次触发了照明,会不会造成照明时间增长的问题。

网友G:
这个问题不用考虑的后期还是会灭的。这种工况就为了避免灯具没人关的问题。我家卫生间我也弄了一个。用了四五年了效果蛮好。其实不仅可以用在灯具呀,可以转换后用于排风扇呀 。人在排风扇打开,人走后N秒后风扇自动停止,其实也不错的。

网友H:
在我们的单位里,在类似的照明位置中,就是安装一个时空开关,这样方便多啦

网友I:
继电器做个互锁就行了,不用担心反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