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09):
200smart脉冲(向导)控制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用的是绝对值编码器。每次PLC上电,都需要执行回原让电机找一下零点才能走定位功能,也就是每次执行RSEEK指令后才能进行GOTO指令,请问怎么设置可以不用上电回原点就能执行GOTO定位?

网友A:
先做个储存程序,把初始值,如把初始值存在VD0里,然后在系统快里设置,打开保持,选择你初始值储存在一个区域

网友A:
最后一个画错了,是HC0

网友B:
既然是绝对值的编码器,你不如想想办法,每次开机读一次这个编码器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