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啥情况呢

楼主(2025-05-09):
我这里有一个灯泡,标有220V,100W,万用表测量阻值34.7欧姆,我觉得这个阻值冷态应是484欧姆左右啊。接上电钳型电流表测量电流为0.43A。实际电压偏高228V左右,实际功率大约100W左右,这才对啊,但阻值为啥这么小呢

网友A:
是白炽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白炽灯吗
是的

楼主:
同样有一只标称200W的灯泡如下图所示
这个冷态下测得的阻值 为16.7欧姆左右,额定 电压 也是220V

网友B:
工作温度2500℃时,钨丝热态电阻可达冷态电阻10-15倍。

网友C:
导体的电阻随温度的上升要增大,所以白炽灯 加热管之类的测的冷态电阻都偏小

网友D:
灯丝在冷的时候电阻很小

网友D:
我这还有一个灯泡,不能丢,用来修电磁炉时候保护用,拆了保险,接保险两端就可以
不过现在板子便宜,修板也不多,除非无聊

楼主:
想起来了,还有这个公式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