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10):
客户提出来一个要求
用一台机械手取圆片形产品。
放到一个可旋转的工位上。
在圆片形产品上锤击一个一个点,
比如说产品直径300,
先在直径80上锤击一个点,
再旋转任意度数,再锤击一个点,
360度旋转结束,
继续在直径100处锤击,旋转,锤击
直到锤击到最外圈。
锤击的压力大约几百公斤,
如果使用液压伺服电机控制,
PLC和电磁阀达到每分钟200次,
估计速度有点跟不上,
我考虑油缸上升用一个两位四通电磁阀,
下降也用一个两位四通电磁阀。
来减少电磁阀换向时间,
即在液压油缸,
还没有到上升或者下降接近开关位置,
提前开启反方向电磁阀,
因为检测接近开关和打开电磁阀都需要时间,
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案。

网友A:
一秒钟4次,这个速度有点高啊!
不知道液压能不能做到 ?

楼主:
回复 网友A:
液压油缸速度看油泵排量
主要是切换方向
三位四通可能有点吃力
接触产品的压力要求其实不高
只要能够接触到产品
调节一下压力和速度问题不大

网友B:
为什么不用伺服

网友C:
这个不能常规液压模式,但你可以考虑想电锤那样的模式,取消电磁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不知道怎么用,
要求速度和冲击力可调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而且还要求启动和停止可以快速响应

网友D:
每分钟200,就算180,一秒钟3次,一上一下就6次,如果是常规的液压系统应该是不行的。

网友E:
伺服压机难度也大。

网友F:
还是上高速冲床来完成吧,或者做好模具一次冲完。

网友G:
用三位五通直流线圈的电磁阀,最高可达250次/分钟,国产的一般达不到,用进口的。

网友H:
速度太快,压力又大,感觉有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H:
压力不需要太大 速度是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的 谢谢

网友I:
200次普通液压系统很难做到,能不能增加锤头,降低冲压次数。

楼主:
回复 网友I:
和老板沟通过
还要了解一下要求

网友J:
多用几个点,依次接通,旋转一下,再依次接通,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