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ES2 系列

楼主(2025-05-11):
请教诸位大神台达PLC ES2 系列,写入伺服定位程序,ERROR灯闪烁,断电后上电正常,其他程序写入不闪烁,怎么回事?

网友A:
估计是数据不对 运算出错了

网友B:
哪plc的软件不知下载后有没有什么提示?

网友C:
台达的有时候出的问题是莫名其妙的,伺服更难搞

网友D:
先查报警信息,大概率是数据运算出错。

网友A:
松下FPX的遇到过类似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三菱好搞,有些点位是指定的,没有三菱随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