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洗衣机

楼主(2025-05-11):
这两个开关是串联的吗?应该是盖检测

网友A:
被老鼠咬了?看开关用的常开还是常闭?用常开通常是并联,用常闭通常是串联

网友B:
老鼠咬的,那还是找线头把他接回去

网友C:
如果是开盖开关这个必须要装了,万一走神然后开盖这个就大大的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