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12):
公司里的水压设备,平时水泵打到105Mpa就正常使用,偶尔要打到210Mpa的时候,台达变频器就会报错“定速运转中过电压”,或者“减速过程中过电压”,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师傅遇见过的。

网友A:
是不是加减时间太短?

还有是恒压控制的吗?

网友B:
减速时间设长点,或者自由减速

网友C:
你们什么设备了,能达到210Pa?等静压机?

网友D:
210M的压力?我没看错吧
加压设备出现这个故障不应该吧,应该出现的是过流

网友E:
这么大的水压是切割东西用的吧

楼主:
阀门管汇测试用,平时多用100Mpa左右,偶尔打到210Mpa

网友F:
变频器是哪个系列,多大功率?看故障,可能是因为没有使用刹车电阻或者是减速时间设置的太短了。

网友G(2025-06-19):
注意一下加速减速时间,注意一下机器电解电容容量,容量不行了很容易出这个毛病,之前遇到一台,换了电解电容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