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12):
我有一台110kW的电机,是碎木用的,每次启动,电压就从380V一下降到了310V或290V那么低,没用的时候电压又正常,导致我无法生产。接的公用变压器容量是500kVA的,距离有1.4公里远,接过来的线路还是240的。能否在技术层面告诉我为什么电压会降那么多,还有我能怎么处理呢,听说买套无功装置能降得少一点?

网友A:
用的什么启动?一般就是变压器太小,另外线路矿长,线径小 最好是不带负载加变频启动

网友B:
线路太长了,无功补偿可以试试

网友C:
线路太远,压降太大,就算加补偿也不好办
变压器迁移过来吧

网友D:
下载电工计算器APP,计算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下载电工计算器APP,计算一下、
这么先进!

网友E:
这么大的电机一般都安装个变频器,直接启动伤电机,还伤线

网友F:
如果启动起来以后电压降到310V或更低,应该考虑改造线路。如果只是启动时电压降到310V,正常运转后电压恢复,可以考虑加软启动或变频器。

网友G:
想办法变压器移近点;

网友C:
实话说吧,这个距离产生的压降是非常难搞的
尽量迁移变压器或申请一台,不过价格是不便宜,还有时间排期
用变频器是可以启动起来,但真带负载运行就会经常报故障的
这个距离,如果你要加粗电缆线来降低压降,那价钱也是非常可观的,如果给小偷惦记上,你的这个铜电缆就是一大块肥肉
估计你各个方面衡量过后甚至有搬迁的打算

网友H:
这么远,没什么好办法。你可以试试加一个电容柜,或者没降那么多

网友I:
回复 网友G:
增加一个变压器

网友I:
回复 网友H:
电压降这么多,应该补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