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5-05-13):
1000瓦的变频器用1平方线可以不可以,面试提问,我回答1平方,1000瓦的变频器是不是用的比较少,我是不是挂了

网友A:
可以 别用太烂的线

网友B:
铜线没有问题。

网友C:
1KW,变频器,

220V供电用 1000/220=4.55A电流,

380V供电 1000/(√ 3 ×380×0.85)=1.8A左右

铜线一般短距离,你就是0.5mm的干上去也问题不大,不信你试试,实际都直接上1.5~2.5mm比较靠谱

网友D:
国标线可以

网友E:
考题不能就这一道吧。

网友F:
理论上说,1平方足够了

网友G:
1MM2
足够,但一般用1.5的

网友H:
平时线规上没有1平的,常见的是0.25/0.75/1.5/2.5等等。。1平得定制

网友I:
应该有的,单芯线直径1.13就是1平方,1.37是2.5方

网友J:
如果是我面试你肯定挂了,动力电缆规范里有线径要求,暴漏了你完全不懂最基本的规范。